西门子与Pro-Face

楼主(2007-12-08):
pro-face2500的触摸屏与西门子200,前几天调试运行都非常正常,今天做了一个PID指令后,下载后,PLC运行非常正常,可是pro-face2500触摸屏出现报警和黑屏(一会亮一会暗)。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A:
如果系统起始地址是从VW0开始,那么检查一下PLC程序里是不是用了VW0及以后的19个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