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FX编程口连接软件,实时读取元件状态。

楼主(2007-12-09):
PC与FX编程口连接软件,实时读取元件状态。
按顺序修改文件名,1,2,3即可解压

楼主:
警示:本软件对FX3U ,M,S,T,的一些高元件号的软元件,将可能失效。请谨慎使用。在用于设备调式操作中,对设备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以防止造成人身和设备的损害。本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

网友A:
好像还是不能解压 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我试过,没问题,能解压。分别改成,1,2,3后,点击SETEP。EX即可安装

网友B:
非常感谢已下载!

楼主:
不用客气,你是第一个回复的人。这个软件有个缺点。在进实时读取时,再进行强制操作时,不能操作太快,不然会出再错误提示。其原因是数据通讯时间太长。这问题一直没解决好。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C:
我也下了!谢谢你的无私

网友D(2008-01-13):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你是第一个回复的人。这个软件有个缺点。在进实时读取时,再进行强制操作时,不能操作太快,不然会出再错误提示。其原因是数据通讯时间太长。这问题一直没解决好。望高人指点一下。
做得有点麻烦,用了那么多东东。
您说的问题不在于通讯时间太长,9600的波特率虽然不是很快,但是用鼠标轮换操作两个按钮的时间也够了。还是程序中的通讯方式没处理好!

网友E:
能解压的,但还没试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