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压力不稳定

楼主(2007-12-09):
请大家帮个忙!这个系统是恒压供水系统,压力是通过外控制器控制压力,可是压力在管道压力突然升高的时候,变频的压力就不稳定,慢慢下降,最后变为0.变频就停止运行了!可以,如果停止十分钟有会有好的迹象,以后还是会有相同的情况出现.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PID调节设置不当,或反馈接线是否有问题.请致电南京刚能电气025-84697054,13951657363

网友B:
从你说的现象看,估计你的PI设定有问题,同时检查你的压力传感器返回的值是否正确,最后你是不是把反馈搞反了。

网友C:
你的出水口压力变化很大吗?你的压力为什么会突然变大呢?是出水阀门突然关死吗?

网友D:
看一下你的压力反馈有没有问题!

楼主:
从压力传感器过来给外控制器的信号就不稳定,造成变频器信号的不稳定,这样就造成了泵运行的不稳定.这样连锁反应.但是听20分钟,把压力慢慢一点点升高,又恢复了.但是你20分钟后压力升得太快,还是不稳定,跟刚才的情况一样!

网友E:
反馈系统参数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