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2-09):
1、FXPLC只有两组脉冲输出Y0/Y1是不是只能控制两台司服如果多台怎办?
2、PLC输出脉冲来确定电机动作的位移,那驱动器参数调什么呢?速度?还是其他?
初学望指教?

网友A:
多台加扩展模块或是换其它系列的PLC,FX3U本身可以控制3轴
Q系列PLC也可以用定位模块控制伺服
驱动器参数主要有电子齿轮、脉冲形式等等
驱动器有专门的手册的可以看下的

网友B:
可以用一组脉冲输出驱动多个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