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误接100V电源

楼主(2007-12-09):
新装CPM1A 40点PLC,不慎接入100V电源,通电几秒后灯全灭,不知有没有过压保护,最有可能损坏的是哪个部分,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是CPM1A-40CDR-A的型号,100V接在电源上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是给PLC的供电端接的100V

楼主:
PLC电源是DC24V,在接24V时误接到开关电源入力端

网友B:
里面有保险丝,编号F101,用细短接即可

网友C:
没过保质期的找OMRON,幸运的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