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计算机来监控

楼主(2007-12-10):
12个试验罐温度压力24小时监控,想用计算机来监控。如何配置帮帮忙

网友A:
您可以用宇电公司的AIDCS9.0软件 配合AI-701E5S仪表来实现

网友B:
用数字显示仪表并且带通讯口,在计算机上安装软件就可显示和记录历史曲线。仪表用宇电AI-706MAJ0J0J0S多路巡检仪,软件AIDCSV9.0就可以了

网友C:
具体要求?比如精度,速率等.
板卡加软件.软件不买的话自己编.
要求不高的话,声卡加录音机.

网友D:
可以选用我们LTM8662模块.温度、压力采集、控制输出。。全搞定!
通讯方式可选RS485 、RS232、TCP/IP
我的联系方式:QQ:45041748  MSN: sales_zmf@126.com
010-62140858-21  13581833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