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0):
细菌培养箱温度控制37℃,加热源是电棒,没鼓风。如何控制,要选型。

网友A:
用温控表加可控硅就可以了,仪表可以用AI-708AK1

网友B:
。。。。不小心发了2遍。。

网友B:
加热功率是多大的?是用可控硅来控制还是要固态继电器来控制?能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