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0):
以前用电磁阀控制蒸汽加热,不稳定,现有工程需要用调节仪表直接控制阀门,要选用那种仪表比较简单。

网友A:
电动阀直接用仪表控制可以选PID调节器,根据你阀门来确定.选宇电的AI-808AU5L5调节器控制调节阀,有阀位自整定功能,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