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0):
各位大哥,我用的是SLC5/03,有一台的电源模块上电后,什么指示灯都不亮,我从别的好的SLC/5/03上下了一个好的电源模块,当我插上好的后,当时一切正常(持续时间大概为5分钟),于是我就断电,等第二天我重新上电时,又出现了和第一个电源模块一样的问题,我把它下下来,重新装在原来运行正常的设备上,居然也是什么灯都不亮,请问各位这样的电源不能通用吗?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还用如果等待一段时间重新上电的话,电源指示灯和FLT和模拟量模块的POWER会亮一下就熄,如果断电后接着上电则完全不亮.(不存在接触不良的情况,我用细砂纸打磨了针脚的)

网友A:
你说的是电源还是CPU呀

楼主:
我说的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