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7-12-10):
请问
NC定位的具体解释是什么
D/A类比输出是什么意思?
模拟量和类比的区别
差动的解释和在永宏plc上怎么接的?
最高36点捕捉式输入是指36个不同的么?
  可能问的就很不好理解  呵呵

网友A:
1。NC应该是数控的意思。NC定位就是利用数字控制来定位,比较精确。具体怎么来定位我也不清楚。还需要看书,学习哦
2。D/A从字面上解释就是:数字/模拟,就是数字量进模拟量出,也就是模拟量输出的意思。
3。模拟和类比是同一个意思。
4。差动具体不了解,差动电压是四个线输出,取其两线之差,输出速度比较快。
5。36点捕捉式输入就是可以同时支持36点的脉冲捕捉,只是这个脉冲是在底于扫描时间内的,以放CPU读取不到而已。
  我也模糊哎,各位大哥再帮我们解释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