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0):
各位老大:
   本人目前使用proface 2300L 与松下FP0-C32T进行连接,连接后触摸屏显示PLC没有响应(02:FE),我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连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老大帮忙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首先确认电缆对不对。
然后是通讯参数,通讯口设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