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电机启动画图

楼主(2007-12-10):
小女子拜托各位了,请帮我画出Y-△的启动接法吧.我非常感谢的```
请尽量详细清楚些`````

楼主:
请哥哥们帮帮我吧```我一定会感谢您的```
liao8927@163.com这是我的油箱,要是您画好了,可以发到我的油箱了```谢谢了

网友A:
wo ye xu yao

网友B:
怎么画不知道怎么画上去~呵呵教个朋友一起学习撒我也是初级的也?你的那个图还差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热继电器~大体我给你讲哈
KM1负责给电控制KM2和KM3的通电启动时KM1和KM3先动作KM3短节Y启动 KM2和KM3实现互所,时间继电器延时把KM3断电同时KM2通电电机全压运行OK了

网友C:
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电路
请用CAXA电子图板打开.

楼主:
哥哥们还是画好传给我吧,我根本不懂```啊```
635948166 这是我的QQ那位哥哥给我画一下吗```
小女子和你一起看AA

楼主:
其实很简单的,就把我发的图片放大复制到画图上面,用不同的颜色做导线,标志一下就OK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画,就看这里的朋友有没有心帮忙了
QQ635948166
主线路

网友C:
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电路接线很简单,只要你懂点电工知识.
你的交流接触器是什么型号?辅助接点是常开还是常闭?
图上面不清楚.

网友D:
倒~~~~~~~~随便找本电工书就有
还有 你里面少了热继电器

网友E:
楼主,你用的什么软件?我就用你的现有的软件给你画

网友F:
随便找本电工书上就有啊!很简单的!只要先让星点吸合,后上运行吸合,时间到了以后让星点断开,运行吸合就可以了!

网友F:
这个很简单啊!你随便找本电工书看看就有啊!你只要先让星点先吸合,起动再吸合,然后星点再断开,运行再吸合就可以了!可千万要加互锁啊!

楼主:
不用不可以吗?热继电器,不是用3个接触器一个,延时头就可以了吗 ?···

网友B:
晕难画直线难弄撒看电路图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