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0):
最近在使用WINCC flexible 2005的时候,在给触摸屏OS更新后,出现无法传送的现象。只出现编译画面就马上又消失了。传送设置都正确,好象也不是画面做的有问题,有的以前在别的屏上成功传送过的再传送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请各位大虾给指点一下,谢谢啊先!!!!!!!!!
我们用的触摸屏是TP270的!

网友A:
如果没有安装SIMATIC NET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检查授权.
我用的WINCC V6.2,有好几个授权.

楼主:
我们用的触摸屏一直是TP27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安装SIMATIC NET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检查**.
我用的WINCC V6.2,有好几个**.

這位大大,人家使用的是Wincc Flexible而非Wincc,和使用Net軟體有什么關系呢???

樓主,使用2005您得打上SP1補丁包。

网友C:
用新版2007会好一些。

网友D:
好像用新版2007下载后,屏幕切换响应得很慢哦,是不是软件太大了啊,用2005就不会

网友E: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我用的是2005SP1的.你重建一下项目就行了。在菜单项目底下找到"全部重建"然后再编译..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F(2008-05-29):
我使用2007页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英文版

网友G:
之前用wincc flexible 2005也发现无法传送
后面改到用wincc flexible 2005 sp1,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