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0):
我是个PLC初学者
请教各位师傅,用一个按纽如何控制开和关.而且连续按住的时候不会有开与关的转换
应如何编写啊.

网友A:
1利用计数指令 2 利用比较指令

网友B:
三菱PLC,可以用TLT指令。

网友B:
用脉冲TLTP,连续按住的时候不会有开与关的转换。

网友B:
更正:用脉冲ALTP,连续按住的时候不会有开与关的转换

网友C:
呵呵,如果楼主用的不是FX-2N的PLC,而是FX-1N的呢,TLT指令好象没有吧!
最简单的应该是用上升沿和下降沿(LDP,LDF)来做这个程序.

网友B:
ldp   x0
out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end

网友D(2008-02-09):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end

网友E(2008-04-14):
LD     X0
INCP  D0
LD=   K1  D0
OUT   Y0
LD=   K2  D0
MOV  K0  D0
END
请发贴到 jxt520102@163.com 讨论

网友F:
方法有几十种,如果需要,就给我的邮箱发信息吧WADZB@163.COM 我把我知道的方法都告诉你,对了,是三菱PLC的

网友F:
LDP X000
INC K1M0
LD M0
OUT Y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