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1):
永宏plc是否可以达到 5轴控制,mc 可以做到4轴控制,2轴120k的,2轴20k 的 请问第5轴用哪个指令编写,脉冲能达到多少k 呢 ,谢谢!

网友A:
最多能做到4轴.单端输出能达到200K,差动输出能达到920K.

楼主:
单端 输出达不到200k 吧,最多的是  120k 吧,  140指令可做到 4轴 ,用81号指令是否可以做 地5轴 控制 ,速度可能不是很快 只能到 2k 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B:
做5轴只能两个主机通讯来做了,81号指令它也是发脉冲,主机上规划不了第5轴来做!

网友C(2012-10-30):
5轴其中一轴用通讯

网友D:
五轴你就只能用两个主机了,MC是一个主机能做4轴200K  MN是一个主机能做4轴920K  但是点数都要在40点以上的主机才能满足最高4轴的

网友E:
用两个主机吧,如果频率不高可以用81指令发脉冲,81只能发2K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