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7-12-11):
永宏plc是否能运行 数控 中的 G 代码指令 ,谢谢

网友A(2012-10-30):
求解,G代码,谢谢!

网友B:
应该还没有CNC数控的功能吧

网友C:
数控有专用的,要替代的话得有个好方案才行

网友D(2012-12-25):
G代码是数控系统中的编程语言。主要是日本FANUC系统。
肯定不行。G代码是数控系统中的语言,怎么可能再PLC上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