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12-11):
一般多大的变压器需要配高压变电柜?

网友A:
配不配高压变电柜主要是考虑输电线路的长短,因为同样的功率用高压线径就小的多;也就是说成本小的多,还有就是同一公司或同一地点需要两台或两台以上的变压器同时运行

楼主:
谢谢2楼,还想问一下运行成本哪个高?

网友A:
这还用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