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1):
我是从事电气维修的,对PLC开关量编程和梯形图懂一些,我知道这很简单,在这里请问各位编程高手,那些温度,压力模块等模拟量编程是用什么编写。还有PLC与PLC,上位机,变频器,触摸等的通信是用什么编写。是不是C语言什么的?如果要学的话应该从那方面下手。望各位编程高手给我指条明路。在下万分感激!

网友A:
你问的问题太庞大,,一下不好回答清楚。
主要是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进步,总结经验!

一、“那些温度,压力模块等模拟量编程是用什么编写。”
一般是使用PLC的模拟量采集模块直接采集,PLC内部显示为数据值(如4MA对应0,20MA对应4096),使用者可以进行需要的计算。
二、“还有PLC与PLC,上位机,变频器,触摸等的通信是用什么编写。是不是C语言什么的?”
一般与通讯会有和PLC所支持的特定的现场总线通讯协议(如:MODBUS、PROFBUS......)。
和上位机的通讯可以自己编制,但需要有所支持的现场总线通讯协议,有一定的难度。(编程环境什么都可以,C++、DELPHI、VB......)。一般使用现成的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