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2-11):
请教高手!6RA70如何与PC进行通信!
就是说,如何把6RA70上的参数下载到笔记本电脑上!谢谢

楼主:
大哥大姐,帮帮忙嘛,菜鸟求助,急啊!!!!

网友A:
topzhengyi:

1. 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 安装Drive Monitor或者SIMOVIS软件. 推荐: 使用Drive Monitor V5.4!

2. 使用串行电缆, 将笔记本电脑COM端口连接到6RA70直流装置PMU面板的串行口. 串行电缆的制作, 就是和"Master Drive"下载电缆是一样的.

3. 打开Drive Monitor软件, 在"File"菜单栏中"Upload\Basic Device Complete"的操作. 这样, 就可以把6RA70上的参数上载到笔记本电脑中!

楼主:
谢谢robertjml大哥哈,我的电脑是安装的5.1.3.2版本的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大哥的就是,哪里有没有譬如说Drive Monitor的学习手册可以供下载的,我想学学这个东东,因为我刚刚接触西门子工控的东东,感觉需要学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