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1):
请教关于电脑串口无法连接PLC
笔记本的串口我用于其它台编程器等都正常,用串口调试软件(短接2,3脚后)测试也收发正常,但就是连不上PLC(FX2N),PLC正常,连接线用SC-09(带隔离的)也试过是好的,请教大家是否要设置什么,为什么连接不上呢,串口是电脑自带的

网友A:
你是用FX2N编程口连的吗?连接线是如何做的?

楼主:
线是公司的,正宗的SC-09的线,我用的是2000的系统,跟这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B:
连接不上,出来的提示是什么?

网友C:
串口通信设置
用485BD通讯模块的这样设置:PLC:D8120 HE080;转换器:485BD端SDA与RDA短接然后接转换器的D+,485BD端SDB与RDB短接然后接转换器的D-
232BD通讯我没有做过  不知道

网友A:
是不是你软件设置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