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2):
我单位一台变压器,下面拖5台75KW的水泵,没有其它负荷.水泵用变频器控制,当我用变频器启动一台电机后功率因素是超前的0.96,如果我用星三角启动电机.功率因素是滞后的0.87.
变频器没有输入电抗器,有输出电抗器.

变频器能把功率因素补到超前吗?

网友A:
根据提供的信息看,如果是交直交变频器的话,那你的变频器是有PFC功能的,也就是功率因数校正功能.

楼主:
是交直交变频器,有功率因素校正功能,但校正到超前不等于没校正吗

网友A:
你怎么知道是超前了呢?不过反过来说好的PFC一般也不会仅仅校正到0.96的,一般也在0.99以上。如果真的是超前的话可能是PFC功能里面的电压基准采样有问题。

网友A:
不过再想想觉得超前不大可能,因为PFC是通过检测电压基准来调节电流的,调节两怎么能超前基准量呢?!除非滞后了接近一个周期,更不可能!想不出来,各位高人共同讨论吧

楼主:
电容补偿柜上有功率因素表指示在超前0.96,自动补偿控制器上的LED显示也是超前0.96,如果我用星三角启动,两都功率因数都是滞后的0.87左右.这说明测量是没问题的,为什么会超前就是想不通,可能是变频器的性能有问题,是个国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