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2):
以前没有接触过变频器,想从头学起,老是接触到传动这个概念,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传动就是把动力源和动力通过某种方式传给负载设备。有的时候是需要转速变化的,这样在没有变频器时是需要变速箱或其他的变速设备在传动系统中,有了变频器就可以直接传动,而且转速可以灵活调节。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赐教.

网友B:
建议你补一下基础知识。

网友C:
传动,顾名思义就是旋转的、直线的、平面的、立体的连接运动。电气=控制,所以电气传动=自动化的链接运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