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2):
我问下啊,热继电器保护,在图纸上画的是常闭触电,那梯形图上是应该用什么呢,是常开还是常闭???/
  但书上写的都是在梯形图上用的是

         I0.0
---------|    |--------------

网友A:
要看这个点是怎么用的
接常闭触点的点,在正常情况下是通的--------|    |--------------,串在启动电机的前面起保护作用
                     在过载保护了后就断开,---------|  /  |--------------,断开电机,可以用来报警

网友B:
viv:

呵呵! 你讲解的很形象, 通俗易懂. 如果多几个像viv的热心侠客, 论坛的人气就更旺啦!

楼主:
哦,那就是看你外部接线的接法是吧,外边是常闭的就用------------|    |-------------
,外边是常开的就用------------| / |-------------

楼主:
谢谢 ,我明白了

楼主:
两位大哥有QQ群吗,PLC方面的     介绍个

网友C:
朋友,你是否还在为了解决一个或许是很小的问题满论坛,满世界掘地三尺呢?本群本着让大家真正有一个高效率的解决问题的空间和平台而建。邀请有楼宇相关系统经验的兄弟姐妹们加群,共同学习进步。群号51533179。

网友D(2008-05-04):
这个很简单,(急停,热继之类外部用到常闭点的),在编程序的时候编成常闭点,好理解,编号了后选择【常开常闭触点对换功能】,三菱GX软件里就有,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问下啊,热继电器保护,在图纸上画的是常闭触电,那梯形图上是应该用什么呢,是常开还是常闭???/
   但书上写的都是在梯形图上用的是

          I0.0
---------|    |--------------

就是所谓的断电保护和得电保护了。用常闭点的话基本是都是做失电保护,就是这一条线路的电信号没有了,说明此路有故障。得电保护则反之。一般设计中失电保护用得多,因为如果是得电保护的话,有可能这条线路被老鼠咬断了,保护时此电信号反馈不到控制器上,就无法判断已经报警。反应在梯形图程序里,常闭点断电保护做报警时一般用"---------| / |--------------"信号断开时报警。得电保护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