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几个问题

楼主(2007-12-12):
1:FBS-CB2/5上面我看到有个类似接口的地方请问是不是可以接上RS232/485?
这样的话成本和FBS-22/55哪个更经济点?
2:既然SHSC占用CPU空间,为什么还在MA中用呢? 是不是硬体的和软体的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
3:计数器的计数模式能不能帮我解释下?
4:FBS-2DA/4DA是不是只有这两种类型的?如果不是呐是不是都是14位元的?为什么只有2点和4点的呢?
5:RX,ACT,COLLISION他们只是的不同么?那在FBS-5H/25C/5R中他们能不能互换呢?

网友A:
1:FBS-CB2/5上面我看到有个类似接口的地方请问是不是可以接上RS232/485?这样的话成本和FBS-22/55哪个更经济点?
----是的,我们有 FBs-CB2(RS232)、FBs-CB22(RS232+232)、FBs-CB25(RS232+485)
        FBs-CB5(RS485)、FBs-CB55(RS485+485)、FBs-CBE(以太网)
至于成本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2:既然SHSC占用CPU空间,为什么还在MA中用呢? 是不是硬体的和软体的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
----高速计数器由4组硬和4组软件购成,其软件计数会占用CPU时间,硬件不会
3:计数器的计数模式能不能帮我解释下?
----计数器的计数模式分很多种,各品牌也有些差异,但从总体来讲,它都是根据设备需求而制的;永宏FBS-PLC计数模式分8种可供选择;具体可以参照永宏PLC手册2(10-1)页
4:FBS-2DA/4DA是不是只有这两种类型的?如果不是那是不是都是14位元的?为什么只有2点和4点的呢?
----目前工程设计只有这两款产品,如果需要多点时,可加购.
5:RX,ACT,COLLISION他们只是的不同么?那在FBS-5H/25C/5R中他们能不能互换呢?
---- 前半个问题,是否能讲得再清楚些?至于后面能否互换,您可以多参考我们的PLC型录(产品性质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