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2):
各位高手:
我有一台C200HSPLC,程序里有几条逻辑与、逻辑或的语句,如ANDW(34) 014 #FF83 014及ORW(35) 033 #0008 033等,是什么意思,归谢了先!

网友A:
1*1=1
1*0=0
1+1=1
1+0=1
数据筛选

楼主:
还是不明白具体怎样应用?

网友B:
ANDW(34) 014 #FF83 014是将014通道传来的十六位二进制数中的第2~6位置0,其余位保持不变,其中常数#FF83确定了数据的置0位,如要将低4位置0,常数项为#FFF0.
ORW(35) 033 #0008 033是将033通道传来的十六位二进制数中的第3位置0,其余位保持不变

楼主:
汗!有具体资料赐教吗?

楼主:
没人会呀?

网友A:
这是字"与"和字"或"命令.
如果用"接点"理解就是2个接点的串连,并连
你如果对于串,并还不能理解只好照学校老师教你了,我无能力.

网友C:
谁说没人会,那么简单的怎么会没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