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太多啦

楼主(2007-12-12):
1.永宏FBS-MCT系列内置了NC定位控制功能吗?可以的话那最多可控制几轴?
2.PLC里NC定位系统中可分为半闭环路控制和闭环路控制两种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对应永宏PLC里有分吗?
3.永宏PLC机型里,FBS-MCT和FBS-MN哪个是单端晶体管输出,那个是差动输出,输出频率都能达到多少?
4.在NC定位控制里,机械原点复位有什么功能?
5.FBS-PLC的MN/NC系列中,都提供万年历,请问万年历在PLC中都有那些实际用途?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可以加我  qq :402350448  探讨 技术问题

网友B:
1.永宏FBS-MCT系列内置了NC定位控制功能吗?可以的话那最多可控制几轴?
NC控制这个是永宏的特色,单机最多可控制4轴,用140指令加上一个对应的命令表格,并规划下,很简便又精确。
2.PLC里NC定位系统中可分为半闭环路控制和闭环路控制两种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对应永宏PLC里有分吗?
闭还和半闭还一般在你的外围硬件上,在伺服电机上也可以实现,或者编码器什么之类的,对PLC来说它最大的是发送脉冲
3.永宏PLC机型里,FBS-MCT和FBS-MN哪个是单端晶体管输出,那个是差动输出,输出频率都能达到多少?
MN是差动输出,频率高达920KHZ,MCT是晶体管,频率最高12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