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2):
我是普通的电工技术一般般,在面试测试题有个题-变频器原理什么,使用中注意事项有那些?请师父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普通的电工技术一般般,在面试测试题有个题-变频器原理什么,使用中注意事项有那些?请师父帮我解释一下!
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变频器就是改变频率的机器,针对负载的大小来确定变频器的输出公率,工作原理好像是,例如三相变频器,输入三相380v、50赫芝交流电通过六只整流二极管变成直流电,再通过大容量电容滤波,变成六百多伏比较稳定的直流电,通过微电子可调系统的igbt三只。把直流电再变成频率可调的三相交流电。负载中,如电动机的转数是随着频率变化而改变的。也就完成了变频调速,

网友B:
楼上说的逆变过程的IGBT应该是6只。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公式为:N=60F(1-S)/P,可见要调节转速N有3种途径,改变划差S 就是调压调速或串级调速,改变电机极对数就是变极数调速,改变电源频率F就是变频调速

网友C:
哈哈,能够描述基本原理,很好。

网友D:
是不是问你变频的工作原理,那就说交——直——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