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2):
在一次电工测试中有个题我做不来请高手指点--3相平衡电源输入一台电动机,可电机就是没有一点反映,请问为什么?

网友A:
电机的情况你检查了吗?
是否接地,或者里面接线没有接~~~~~~~

楼主:
在面试中这是个考题,不给答案的,我不确定什么答案正确!
请高手帮我探讨一下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一次电工测试中有个题我做不来请高手指点--3相平衡电源输入一台电动机,可电机就是没有一点反映,请问为什么?
[shishishiquote]是不是电机内的星点打开了,如不是,只要电源接入电机端子肯定要有转动或有声音,电机内如少一相也会有嗡嗡的响声。不可能没有任何响声或动作。

楼主:
很有可能星点打开了。呵呵

网友C:
电压不够
没合开关
电机坏了

网友D:
电动机没有Y型或三角型接法,联片联错。

网友E:
这个问题简单,你接的是个电机壳,没线包。呵呵~~~

网友F:
问题有很多种。要看它是怎么接的,是星形还是3角的,是什么反映都没有吗?还是有声音但转不动,可能是电内部接错了?

网友F:
不会是接地,电机不是星形就是3角哪里还有什么接法,你的是不是三相感应电机,如果 是那就 是

网友F:
如果是电压低那电压就很低才会这样?

网友G:
问题在三相"平衡电源"上

网友H:
电机线圈是否好?电压是多少?线圈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星点打开了。呵呵
你说的对,

网友I:
出题没水准。

网友J:
电源容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