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2):
我所指的是一种磁电式表头
故障情况:当接通信号时能正常指示,但必须要水平放置(而其他正常的表无论何种放置方式都能正常指示),向左旋转就会少指或回零。
请问这种现象该如何解决。
急切盼望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重新调整指针的平衡,又叫校对平衡,即调整指针平衡尾重锤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