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1拖2的问题

楼主(2007-12-12):
现需要用一台台安N2-405-H(变频器功率是3.7KW)型变频器同时驱动两台电机,一台电机是2.2KW,另一台是1.5KW,请大家分析一下可行不可行?如可行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参数怎样设定?

网友A:
参数怎么设定就算了,自己去看说明书吧。

一拖二同时的,没问题。采用V/F模式。

网友B:
要注意切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