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2):
我想用pro-face GP37W2与松下FP∑通讯,但在pro pbwin软件的plc设置中找不到松下的plc,请教各位我该如何设置?谢谢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pro-face GP37W2与松下FP∑通讯,但在pro pbwin软件的plc设置中找不到松下的plc,请教各位我该如何设置?谢谢先

如图所示:

楼主:
谢了!顺便问一下,松下所有型号的PLC都用这个设置吗?

网友B:
是 包括松下比较新的F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