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3):
我们厂里的电子镇流器一般只用几天就会坏掉
大多数是电容坏了(2J682J)    请问这里多大容量的电容
可能造成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质量 质量

网友B:
质量是一我个人认为电容耐压不够或电压偏高造成
你应该量一下电压是否偏高或波行

网友C:
0.68uf金属膜电容,
我觉得是电子镇流器震荡频率过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