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3):
我想把显示器的显示区域分成4份,在不同的区域仿真不同的东西,该如何去分呢?是通过硬件还是直接通过软件呢?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A:
软件直接可以搞定的
变频器,触摸屏主要品牌

网友A:
但很多牌子都做不到
变频器,触摸屏主要品牌

网友A:
要选意大利技术ASK(艾斯卡)人机界面,连最小的尺寸3.5寸都可以做的到!!!
                                                                                      您要取得更详细的信息可以打电话或者加我QQ聊!QQ:385616020
变频器,触摸屏主要品牌

网友B(2008-05-15):
也可以用用硬件,四画面分割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