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3):
诚心求教西门子PLC与微型打印机通讯问题,我意图把变量中的数据每半小时自动打印出来,怎么解决啊?
1 通讯问题如何解决?
2 程序问题如何解决?
大家给我个思路,谢谢啊!

楼主:
经典问题,我想知道

网友A(2014-05-16):
我觉得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通讯方面:由于微型打印机没有现成的通讯协议与plc进行通讯。所以只能采用自由口通讯协议,也可以认为是  无协议通讯。  物理接口上:plc是485接口   而微型打印机是232接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其次:通讯波特率等在plc与打印机两个部分都设置好之后,就可以用plc来发送命令及数据到打印机,也可以读取打印机的运行状态,具体命令要看打印机的的开发手册,里面每一个命令都会说的非常的明白

本人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