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13):
本人用一台:台达DOP-A57BSTD,想跟永宏PLC连接应用?
如果想做一个简单的开关控制?命令该怎么写?比如:设ON按钮---应该写入PLC元件中的哪一个?(M/X/Y/D...........)
人生要运动,运动要力量,力量要智慧,智慧要智能,智能要PLC.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没有老师回答呢

楼主:
台达的FAE呢,21世纪服务是第一哟,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人生要运动,运动要力量,力量要智慧,智慧要智能,智能要PLC.

网友B:
设ON按钮你点击按钮那找到设ON按,然后写入PLC地址:如果你要写入X,就选X,你自己想写入哪个就哪个呀。这要看你怎么控制,比如你要控制X0ON,那就写入X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