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问题

楼主(2007-12-13):
1,我看到MC,MN中也有SHSC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这么应用的?占用cpu时间不?是不是功能高了就不需要考虑了?
2,我可以加一个rs232接在FBS-CB2上变成FBS-CB22不?上面有一个空口
3,软体和硬体计数器计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08-10-09):
1、使用软件高速计数SHSC时占用CPU时间,对于MC,MN机型也是需要考虑的
2、您可以试下,至少是有可能实现的。
3、硬件计数不占用CPU时间,软体计数占用CPU时间,硬体计数速度高达920KHZ,而软件计数总和不能超过1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