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3):
交流电和直流电如果电压相等,负载电阻也一样的情况下,直流和交流产生的功率一样吗?

网友A:
我觉得不一样
直流可能比较小

网友B(2013-02-12):
很久以前的问题了?有点像脑筋急转弯。如果电功率的单位是一样的,都是kW,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在电工手册里,交直流的整流电路,对电压和电流都有换算系数。只要负载不变,且不考虑电路损耗,计算结果相同。

网友C:
直流没有功率因数

网友D:
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因为我们的交流电是用有效值来表示的,而有效值是与直流电等效的。

当然了,如果负载是非阻性类的就会有差别。

网友E:
要是电阻性的负载,应该是直流电效率高。

网友F:
我们通常说交流电的电流、电压、功率都是指其有效值。而有效值是以流过相同电阻所发热相同的直流电流来定义的。怎么会直流所做的功多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因为我们的交流电是用有效值来表示的,而有效值是与直流电等效的。

当然了,如果负载是非阻性类的就会有差别。
说的很准确,在交流系统里非电阻性负载会产生无功功率的,貌似不一样了但实质上还是一会事。
因为我们同常说的功率是指有功功率
以电动机为例来说明一下:比如功率为500KW的直流电动机和功率为500KW的交流电动机所做的功是一样的,因为它们的功率都是指其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这500KW其中并没有包括交流电动机励磁所产生的无功功率。
在交流电路中我们一定要把“容量”与“功率”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当然在直流系统中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拿出物理课本看一下概念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G:
可不可以用一百斤的棉花和一百斤的铁哪个重来理解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