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4):
我的IBM没有串口有并口,但是在硬件树中显示有COM1,请问是为什么?
BB里没有串口实在是难受,不过还有一点希望,想问问我的BB是不是有串口资源,只是没有接口而已?

网友A:
也有这种可能;
比如台式机很多都是主机上有2个COM口的资源,在系统里也有COM1与COM2,但电脑上只做一个COM1在上面;

网友A:
还有可能这个COM口是红外线接口用的(查一下你的NB是否带有红外线),或是其它转换出来的虚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