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救救小弟吧

楼主(2007-12-14):
我们公司用的是西门子430变频现在碰到一个比较急手的问题。

在模拟输入端接的10VDC控制频率,在运行准备下是9.9V=49HZ,但是在运行的时候却只有5~6V=27HZ

是否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A:
有没有改变参数啊?变频器通常有个【输入电压对应输出频率值】的%比,如果设置是100%就会是输入10V输出50HZ。估计你设置成50%。参考说明书改变参数试试看看吧。

楼主:
我看了是100%。
今天不知道怎么又降了5个HZ
西门子的我也刚用和以前用的变频不一样。
麻烦大家帮我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