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4):
各位大虾:

  你们好!请问单相变频器在不接地的情况下,接地端子与地线之间有115V~的电压,请问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和供电电网有关系吗?(变频器没有运行)

网友A:
在变频器里可能有Y电容电路,就是两个高压电容一脚分别接在L和N线上,另一脚接接地端子接地,这是滤除差模干扰的电路,如果接地端子不接地的话显然接地端子就会有1/2的电源电压。

楼主:
非常感谢!分析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