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4):
哪位师傅知道西门子变频器的限制屏上P、Fn的作用,如何调整频率,以及各参数的调节?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啊,斑竹出来说句话吧,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斑竹不会置之不理吧,这也是斑竹的一项义务啊.

网友A(2008-02-14):
使用大全上有详细的介绍,太简单的

网友B:
看你用什么型号的    比如是440的  上限变频是P1082   下是P1080
具体的设定是多少首先是要看你  指令源是从哪里来,是模拟给还是OP给,还是通讯给,然后在标定你的给定,
 我建议你看看他的功能图   ,明白的比较快

网友C:
这上面有关于西门子变频器的资料看看有没有可以用得上的:www.simocontrol.com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吗
P是参数访问     FN是复位
上限是1080     下限是1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