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4):
我公司的一台欧姆龙PLC有一输出点不能正常输出,而相关输入、输出都很正常,请教大家该怎样处理

网友A:
应首先检查是不是软问题,然后再考虑硬件损坏。

网友B:
输出继电器不好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哦,你看看输出点指示灯亮不亮,如果亮着还是无输出的话那么就是输出继电器坏了,指示灯不亮就等于输入条件没满足没有输出。有的型号PLC可以直接拔出继电器更换不能拔的就要焊下来换掉,看看你的PLC有没有多余的输出点 如果有就将程序变动一下到备用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