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5):
我们公司用的西门子430变频
模拟输入端接的10VDC(压力调节仪)=50HZ控制转速。
在运行的时候却只有6~7V约等于30HZ。
断开模拟输入端的接线测电压,调节仪却是10V电压。接上模拟输入端马上就只有6~7V电压了。
而且把压力调节仪降到0V,启动变频却有1~2V的电压=15HZ左右。
是不是变频器的I/O板坏了啊?
我把变频复位出厂值,重写了参数还是不行。
请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小弟在这先谢大家了

网友A:
1. 为了保证等电位, 压力调节仪的两固定端, 应当由MM430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子排(P,N)来提供10VDC. 建议: 不要使用外部的10VDC电源, 可能会产生和MM430变频器电位不等的问题!

2. 如果你坚持使用外部的10VDC电源来给压力调节仪供电, 那么外部电源的N端(0V)必须和MM430变频器的接地母排连接.

楼主:
不是这样!压力调节仪本身就自带0-10V电压。这个0-10V电压是接在端子排3·4上
控制频率的!

网友A:
jmcaymus:

问题就在于, 压力调节仪不是由MM430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子排(P,N)来提供10VDC; 而是压力调节仪本身就自带0-10V电压.

你能保证压力调节仪的0V电压, 和MM430变频器的0V电压是等电压吗? 若有电位差, 你的问题就来啦!

楼主:
不会吧!以前也用的好好的。最近不知怎么无缘无故就会降几个HZ。怀疑会不会是
I/O板坏了。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A:
1. 即使你换了一块崭新的I/O板上去, 你还是要认真地核查和解决"0V电压基准"问题.

2. 如果压力调节仪和MM430变频器两者的"0V电压基准"不同, 那么就会时不时地"无缘无故就会降几个HZ或升几个HZ".

3. 如果你仍然使用自带的10VDC电源来给压力调节仪供电, 那么该电源的N端(0V)必须和MM430变频器的接地母排连接.

网友B:
能改的话用模拟电流信号试一下;

网友C:
robert 说的很有道理
要保证 0电压基准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