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5):
我是初学者,最近在构思一套设备打算做的.
问题是:我用的三菱FX1S-30MT控制华中HSV-16的伺服驱动器实现位置控制,请问PLC与HSV-16怎么连接,实现控制?

网友A:
参看伺服的说明书

网友B:
每个品牌的伺服都有它自己的说明书,找到看一下就会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C:
PLC发送脉冲控制伺服定位,其他辅助控制型号用开关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