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5):
本公司有多台西门子的直流调速用于 电机拖动
4台6RA7081-6DV62-0的控制4台135KW的电机
8台6RA7075-6DV62-0的控制8台70KW的电机
安装顺序是快熔--接触器--3相进线电抗器--变频器--电动机
以前功率部分的晶闸管也坏过型号如下
EUPEC可控硅TT162N14KOF西门康可控硅SKKT106/16E
最近西门康可控硅SKKT106/16E 坏的特别的勤  就连晶闸管的炸开了都炸的  上面的接触器触点都化在一起了
有时候换上可控硅就好了  有时候换上启动又炸  再换又好了
看论坛上有的说接触器不能装在变频前面有的又说西门子6RA7系列的能装  会不会有影响
请各高手 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通宵再线等
3月炸了十几个了  那东西贵啊

楼主:
补充一下   报警了  一查只要是快熔一断   可控硅坏的几率很高
每次可控硅炸了快熔必坏
报警项目很多  比如F004  之类的

网友A:
坏了以后不要只换管子,触发电路检查了吗?

快熔要换小一点的,只炸快熔,保护管子才对,别同归于尽呀。

你的问题很可能是触发电路有问题,是不是上电以后先检查功率器件,然后再投入工作。主电路没有问题,很典型。

楼主:
关键是我什么都没搞   只换可控硅和快熔  触发电路没动过
又正常了   不知道多久后又不行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是那里有问题
还有就是可控硅和快熔一起炸

网友A:
可控硅和快容一起炸,说明快熔的电流参数太大,或快熔的反应太慢。前者是设计问题,后者是质量或者品质问题。

关于触发电路,要做检测,看看六路触发脉冲相互间的相位是否保持严格相角关系,有没有发生错位,这不是你动没动过的问题,而是触发板是不是有隐患的问题,要全面的监测。

现场维护工程师就像一个有经验的大夫给病人看病一样,千万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做检查,比如CT、核磁共振。嘻嘻嘻。

网友A:
另外不时有大虾出主意让你看看阻容吸收回路是否有“事”吗,也要检查的!

楼主:
查了其他都好的  没发现没问题 电机都查了没问题
就用了一段时间就炸 郁闷的查不出来那坏  原因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呵呵,记住了,没病不死人,都没问题说明什么?还是没查出问题呀,用示波表查了么?波形是什么样的?触发电路的相位是多少?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