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6):
看论坛上有的说接触器不能装在变频前面
又有的又说西门子6RA70系列的能装
高手进来讨论讨论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前后都可以装,但关键要看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呵呵,还是看看手册再讨论好些...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当然要加了,否则怎么断开主回路?

网友E:
不错,在手册里《接线》章节,给出了推荐的主电路接线图,讲得非常清晰和明确。

网友F:
可以在进线侧加装主接触器,但是要注意主接触器的控制方式,必须要保证直流跳速器可控硅触发脉冲封锁后,才能断主接触器,否则会烧坏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