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6):
PLC也会中毒吗?

这是我刚开始接触PLC时所编写的程序。是一部小冲床实验用的。
现在出现了如下的故障:
当转换开关选“自动”,X3闭合。
此时,同时按启动按钮X24和X25时,机器启动做一次循环。整个动作可以完成。但此时程序中的X3常开点却变为断开,常闭点变为闭合(电脑程序显示如此)。以至在按启动按钮X24和X25时,机器就不能在启动了。把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拨两下,又可以启动,动作完后又是如此。
查了一天了,却查不出什么原因。程序我重新输入过了,自动/手动开关我换过了,PLC FP0-C16T+E16X我也换过了,但都无法解决。
由于我工作用的那电脑有病毒,一直都无法铲除,不知道会不会是病毒引起的原因?

网友A:
不是病毒的原因,你的程序看不清是什么原因很难判断,你最好把你的程序上船大家帮你看一下,最好图纸也上船,因为X是外部信号

楼主:
不是已经传上了吗?

楼主:
把光标移到图片上左键点击一下,然后点击图片中的小王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楼主:
把光标移到图片上左键点击一下,然后在把光标移到图片中,就回出现一个出现一个橙身蓝脚的“金龟子”,左键点击它,然后最大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楼主:
机器已经搞好了。
是程序重新编写过。
但还是弄不懂为什么那个X3为什么还是会断开。但现在那机器已经能正常运作了。
呵呵...
不管怎样,能让使用者满意和可以跟上司交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