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6):
我的是S7-200 CPU226的 ,其中有一个扩展模块,型号是EM223 CN 221-1PH22-22-OXA8
输入输出都正常,PLC模块又是好的,扩展模块的电源进线电压也正常,而且个点的PLC输出指示灯也是正常的,可是就是没有输出电压,我的终端是接的24V指示灯,没有输出电压,所以灯没亮!请大虾指教!

网友A:
请问没有输出电压,你是怎么确定输入是好的呢?你要搞清楚输入没有电源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楼主:
如果没有电源输入,那怎么会有输出信号呢?我量了一下,输入电源是26V,正常的。而且我按了相关的按钮输入,PLC上对应的输出信号灯会亮!

网友A:
差一点晕死!

网友B:
?PLC输出指示灯也是正常的?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输出接错了?
输出电路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