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调用子程序的指令

楼主(2007-12-16):
请教一个调用子程序的指令:两个模拟量怎么输入同一个子程序的同一个L内存,进入子程序后这两个量是如何区分的呢?

网友A:
L 临时寄存器,当第一个调用结束后,那么L区的数据都被废弃,而有用的数据已经通过Out作为返回值保存了。因此,调用第2个程序时,L区被重新赋予新的值,然后调用结束时,再次被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