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2-16):
我的是S7-200 CPU226的 ,其中有一个扩展模块,型号是EM223 CN 221-1PH22-22-OXA8
输入输出都正常,PLC模块又是好的,扩展模块的电源进线电压也正常,而且各点的PLC输出指示灯也是正常的,可是就是没有输出电压,我的终端是接的24V指示灯,没有输出电压,所以灯没亮!请大虾指教!

网友A:
没有输出电压,是PLC端子上测量得到还是根据灯亮不亮来看?
即使没有负载,PLC输出指示灯仍然会亮。如果您接线错误,那么即使输出指示灯亮,您的负载也不会被带动。